求助:电压忽高忽低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05-12-18):
电源电压忽高忽低很容易影响到家用电器的寿命,如何才能彻底而廉价地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增大变压器容量.和加粗输电线路.

网友B:
加电压 电源稳压 ....或加变压器生压

网友C:
忽高忽低,应该接个稳压器
注意选择功率
如果欠压,或者偏高接个调压变压器

网友D:
满足你的要求,就要考虑电容量够大,线路压降小,再加交流稳压器.

网友E:
最好的可能就是加稳压器了。

网友F:
回复崔永德 :
电源电压忽高忽低很容易影响到家用电器的寿命,如何才能彻底而廉价地解决这个问题?
   最廉价的解决办法就是不用电器,还能省下一笔电费!哈哈~~

网友G:
最好的可能就是加稳压器了

网友H:
控制大功率电器的使用,投入无功补偿器

网友E:
TO: 贵州八年,用户家里装无功补偿器???!!!我看啊,还不如申请专线算了。。。。:) :)

网友I:
楼上说的有意思!!

网友J:
再加交流稳压器.

网友K:
电压有波动就稳压了,现在的两项稳压器1100瓦全自动的也就几十RMB

网友L(2006-01-23):
同意楼上说的,加稳压电源挺有必要的。

网友M:
一般用就加一个稳压电源就可以,但还是有波动(安全以内)要是想没有波动就要考虑用电子稳压的,精度高不易产生波动

网友N:
应该学我,找个ups用
但要免费的就好

网友N:
补通一句/我的电器只由1个灯。还有你们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