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模块指令请教

楼主(2005-12-18):
请教各位老师:
    我是一位初学者,第一次使用A/D模块,型号:FX2N-4A/D,说明书上的程序看不太懂请教老师指教:
   LD M8002
   FROM K0 K30 D4 K1
   CMP K2010 D4 M0
   LD M1
   TOP K0 K0 H3300 [b]K1[/b]
   TOP K0 K1 K4    [b]K2[/b]
   FROM K0 K29 K4M10 K1
   FROM K0 K5 D0 K2

程序中的FROM与TO指令中最后的K1,K2是指什么;请教,谢谢!谢谢!!

网友A:
是对A/D模块进行初始组态.

网友B:
表示几个16位寄存器,K1表示1个,K2表示2个,比如最后一行表示把K5,K6里的信息发给D0,D1

楼主:
何老师,能否说[b]具体一些?谢谢!!!!

楼主:
   FROM K0 K29 K4M10 K1

这一句说明书是这样说的:FX2N-4AD的操作状态由BFM#29中读出,并作为FX2N主单元的位元件输出。FX2N主单元的位是否指M10-M27,他们的ON/OFF状态如何?谢谢!!多多指教!!

网友B:
指M10-M25,辅助寄存器是十进制,要看BFM#29中的状态,比如BFM#29中为1010101010101010,则M10,M12,M14,M16,M18,M20,M22,M24,等为0,其他为1

网友C:
CLS88答对了。何以平错了。

网友D(2006-01-22):
建议你看看FX2N的模拟模块的使用方法,就明白了

网友E:
我也想知道。
请教CLS88
有相关资料没有。能否给一份
liruyun99@21cn.com

网友E:
问newflyzrw
那里有FX2N的模拟模块使用方法
如有能否给一份,
liruyun99@21cn.com

网友F(2007-05-22):
对了,有哪一位有Fx2N的模拟模块(如:4A/D,4D/A等)的使用说明书,能否给我发一份啊???zhouxinda408522@163.com 谢谢!

网友G:
from k0 k29 k4m10 k1中的k4是什么意思

网友H:
楼上的
m10到M26的16个位构成一个字

网友I:
 LD M8002
   FROM K0 K30 D4 K1---      识别码放到D4中
   CMP K2010 D4 M0 ---       比较识别码
   LD M1 ---                 等于则:
   TOP K0 K0 H3300 K1
   TOP K0 K1 K4    K2
   FROM K0 K29 K4M10 K1
   FROM K0 K5 D0 K2

网友J:
LD M8002
   FROM K0 K30 D4 K1---      识别码放到D4中
   CMP K2010 D4 M0 ---       比较识别码
   LD M1 ---                 等于则M1通
   TOP K0 K0 H3300 K1        H3300通道初始化 选择通道1,2
   TOP K0 K1 K4    K2        分别将4写入BFM#1,#2,设ch1,ch2的通道采样数为4,
   FROM K0 K29 K4M10 K1     读取平均数据
   FROM K0 K5 D0 K2         存到D0,D1
程序当中的K0是指对PLC识别的0模块编程

网友K(2011-05-09):
建议去三菱官网上去下载这些模块的说明书,上面讲的很详细的。如有看不懂的再发到论坛上,大家帮你看看共同进步。

网友H:
编程手册中有FROM/TO指令的详细介绍

网友L:
K1表示一个字,K2表示2个字。

网友M:
对:gongkongedit 关于from k0 k29 k4m10 k1中的k4是什么意思 内容的回复:意思是将编号为0的的特殊模块中缓冲寄存器编号从29开始的一个数据读入到PLC中,并存入到K4M10里去。多用于在读出值是,看缓冲寄存器29的状态信息是否对,对的话,就读出需要的值。

网友M:
你好。TOP的k1意思是把H3300存入到缓冲寄存器#0中,(这里是缺省值H3300意思是一通道CH1和二通道CH2设定输入电压-10V-+10V,三四通道关闭)  FROM的K1则是将缓冲寄存器#29的状态信息存入到K4M10中。(这里#29有16种状态,正好存入K4M10中以M10开始的辅助继电器中)

网友M:
最后一个K2是读取的一通道和二通道的平均值。

网友N(2011-10-12):
缓冲寄存器29是错误状态

网友O:
本公司批发三菱PLC , 一月包换。1年保修! 欢迎前来购买试用 FX1N-60MR-001 FX1N-60MT-001 FX1S-30MR-001 FX1N-40MR-001 FX1N-40MT-001 FX1S-30MT-001 FX1N-24MR-001 FX1N-24MT-001 FX1S-20MR-001 FX1N-14MR-001 FX1N-14MT-001 FX1S-20MT-001 FX1S-14MR-001 FX1S-14MT-001 FX1S-10MR-001 FX2N-32MR-001 FX2N-32MT-001 FX2N-48MR-001 FX2N-48MT-001 FX2N-64MR-001 FX2N-64MT-001 FX2N-80MR-001 FX2N-80MT-001 FX2N-128MR-001 FX2N-128MT-001 FX2N-4AD/4DA FX2N-2DA-2AD FX2N-16ER FX2N-16EYR ,电话13480982412 项先生 QQ895692972

网友P(2017-05-31):
引用 网友I:
LD M8002   FROM K0 K30 D4 K1---      识别码放到D4中     CMP K2010 D4 M0 ---       比较识别码   LD M1 ---                 等于则:   TOP K0 K0 H3300 K1   TOP K0 K1 K4    K2   FROM K0 K29 K4M10 K1   FROM K0 K5 D0 K2

  FROM K0 K29 K4M10 K1中 k4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