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15KW变频器上电F011报警

楼主(2005-12-18):
维修一西门子315kW交流380V变频器,型号为6SE7036_OEK_60。系统上电即“F011”过流报警。因原来朋友维修的时候接线错误,造成整流控制板元件有明显损伤,更换后一直出现F011故障,因能力有限,也不能确定其他控制板比如I/O/,电源板等是否存在问题。亟待高手能够帮我度过难关。
小弟身在武汉,如果能够帮我搞定此变频器一定重金酬谢。有意请联系:
027-62608346 小符

网友A:
如果没启动就跳“过流”则要检查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B:
我有70工程型上的配件,你说的接线错误不知是哪里的线接错了,象70工程型报F011一般都是由于电源+/-15V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有西门子方面的问题可以交流,联系电话013575315985

网友C:
就是电源坏引起的

网友D:
电源板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E:
一般是电流检测电路电源+-15V有一路损坏,造成运放输出偏置,报过流故障.检查电源电路,电流检测运放电路,过流逻辑电路.

网友F(2008-12-08):
西门子70系列变频器上电报f011

网友G:
百万现货的西门子配件,解决西门子维修成本高的问题,配件查询WWW.BPQPJ.CN

网友H:
这个问题我遇到两例,都是电机匝间短路造成的。我们按常规用摇表检查电机有时是不可靠的,特别是接变频器使用的电机,当电机出现匝间短路时,摇表测量电机相间正常,对地正常,这是变频器对电机进行了保护动作,报F011,不能启动。确定方法有两种:1、找一个小一点的电机接上,重新识别,启动,如能正常启动就不是变频器故障。2、设置P100=1,令变频器工作在VF状态,空载上电,测量三相输出是否平衡,如有输出,再接一小电机试运,VF状态下不需要识别电机,以判定是外部电路还是变频器故障。

网友D(2009-06-04):
更换电源板吧,很有效的

网友I:
5楼是对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的群,50404652。专门对付70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