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分线圈电机

楼主(2005-12-18):
请教各位朋友,分线圈电机的原理和有关接线图,谢谢

网友A:
请问什么叫分线圈电机.能不能解释一下.

楼主:
内部不清楚
外部接线是两个接触器,K10和K1,当K10通电约五秒左右K1即通电,正常工作
如只K10通电,那电机一会就过热报警,,不是热继电器跳,是电机内部有一个保护装置
看外面就这些,里面啥样不知道
用于制冷压缩机电机

楼主:
刚想起来,是不是所谓的双速电机,不过感觉不象

网友B:
电机的名牌上应该有注明是什么电机.

楼主:
和制冷压缩机是一体,没拆开过看
没人知道

网友A:
是单相还是三相.功率多大.电机几个接线柱.电阻多少?告诉大家.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
三相.15KW左右(10匹),六个接线柱,电阻没量

网友A:
最后是两个接触器都工作还是只有K1工作?怎么接的线?

楼主:
K10通电后经时间继电器延时0.5S后K1工作
正常运行两个都工作
两个接触器分别接的6个接线柱,三个为一组,

楼主:
K10通电后延时0.5S左右K1通电
正常工作的时候,K10和K1都工作
输出分别接在电机的六个接线柱 电阻很小
这种分线圈电机里面好象是两个绕组,可能是有助于减小启动电流
另:
因为这几天威海大雪,制冷压缩机是一套五机并联机组,控制柜是露天,上面搭了个亭子,避免雨雪进入,去年正常,前几天控制柜内打火烧毁了几个接触器,分析可能是进水导致,
是不是通电后在柜内产生冷凝水???

网友A:
压缩机和电机是一体的还是分体的.两个接触器输入和输出的都是三相电吗?两个绕组是独立的还是单独的(之间有没有电阻).转速有没有变化?

楼主:
压缩机和电机是一体的,两个接触器均为三相电,两个绕组是独立,之间无电阻,转速无变化,也就是说好象是双星形绕组

网友A:
你用钳形电流表测一下启动前后的总电流.和启动后两个绕组的电流.

网友C:
多少伏?若220伏就是K10是启动绕组

网友D:
我只用过220V的制冷压缩机,也是2个接触器控制一个是启动的线圈,另一个是运行的线圈,电机是完全密封的,我也有压缩机的构造图(以前学制冷时候买的书)但3相的没用过,我帮你回家查查书,不知道能不能帮你:(

楼主:
没有电流表啊
380v
一个启动半秒左右吧,另一个启动
但是正常工作时.两个接触器都闭合

网友E:
此电机是制冷专用电机,一锥两转绕组,是分离的,这样设计是为了保护制冷机械部分,防止液击的.线圈在上电时间隔最大三秒.不能同步,原因就是为了保护上述部分以及定子线圈寿命.

楼主:
一转子两定子绕组?这两个绕组的确互不相通,但好象不是为了保护机械部分的吧?是不是为了启动电流小一点?
为防止液击,所以在压缩机润滑油中有电加热器

网友A:
没发测电流我就没办法了.因为我也没有见过那种电机.如果两个线圈电流相等的话.有可能象你说的那样.我到时间了.抽空再说.

楼主:
是Y/YY变换
就是没法量电流

网友F(2009-12-08):
我用过,供电是380V 两个线圈电流相等,用两个接触器,不同时上电,时差0.5s最大1s。里面是两个绕组。不明白原理?

网友F:
找到了一份资料,是这样说的,这种形式的电机定子线圈分成两组Y型连接的线圈,两组线圈平行安装在定子槽中,互相之间绝缘。采用这种结构,可以分别按时通电源,从而大大了降低启动电流。与Y/△启动系统相比,将线圈分成两组带来以下的优点,即接通电源时没有中断电源的供应,因此几乎没有第二个电流峰值。还有只需要两个小接触器,从而节省了元件成本与电气元件安装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