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藕可以这样接吗?

楼主(2005-12-18):
    我的RKC 温控表用的K型热电藕,控制柜与设备(装热电藕)比较远,为了节约电线,热电藕能否采用共正极或者共负极用????

网友A:
没这样用过,可能会不准吧

网友B:
还有你这么节省的,自找问题

网友C:
如果没有补偿线的话,建议找一根有线电视电缆代替,我有用过.

网友D(2006-01-24):
为了控制可靠.还是老老实实按两线制.最好用补偿导线.

楼主:
    补偿线......是怎么补偿呀......
   我的热电藕有1米长,热电藕到温控表的距离是15米,这15米是用0.7平方的普通导线连接的,温度老是不稳定...

网友E:
肯定回出问题,很明显的事。
热电偶的0度对应的电位不对的话,就出现偏差,如果不采用补偿线,就出现温度的偏差

楼主:
补偿线??????我没有用过更没有看到过......请高手给指点.....

网友F:
要想实际温度与显示温度相符最好还是采用与热电偶型号匹配的补偿导线

网友G(2006-03-17):
是啊.热电偶、补偿导线、显示仪表(数显表)都应该用同一分度号的啊。

网友H:
热电偶是两条不同材料的合金(镍-锘)等,它是靠两条金属线交点的电势的改变而反映出不同的温度,因为是很小的信号,所以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如果不用补偿线,温度有偏差,也不允许公线,补偿线就是同热电偶一样,只是没有感温头而以

网友I:
热电偶产生的是非常小的电动势,你的线路又长,确实应规矩点好。除非你要求确实不高且没人会说你。

网友J:
不可以共线,肯定是用补偿导线,只有这样你的设备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K:
不能共用,建议去买几根补偿导线就解决问题了,再说了,热电偶都买得起还买不起补偿导线吗?

网友L:
用屏蔽线可以吗?

网友M:
我想是可以的吧,但是你必须进行等电位连接。

网友N:
我反正是没有这样试过

网友O:
不可以的,就算是你把0电位补尝好.一个温差就把你的设备搞死了

网友P:
不可以的,多看看关于热电偶方面的资料

网友L:
补偿导线,到处有的卖!

网友Q:
十五米的距离一定要用补偿导线,

网友R:
这样会 对你的仪表有坏处

网友H(2006-05-04):
补偿线就是跟热电偶一样的线,只是没有感温头而已

网友S:
一般两芯带屏蔽的就可以了,还有干扰就 加个隔离看看

网友T:
肯定不行

网友U:
简单.你的仪表有没有温度补偿.有就两线制就可以了.我做过太多工程.最远50米.

网友V:
回新三毛,热电偶不能用普通0.7的导线而要用补偿屏蔽线,不然温度不可能准确.

网友V:
温度不稳定就一定要把连线搞定,如果说温度不准可以用电阻箱修正.

网友:
我这里用的OMRON- 5CST普通线,5米长,要换线吗,OMRON有补偿功能吗,请高手赐教

网友W:
为了测温准确,必需用补偿线,一般两线制接法就可以了.
要是用导线代替,误差会很大,线性也不好.就不能正常测量.
共正极或负极更是不行了.这不叫结省.叫乱弹琴.

我的空间http://spaces.msn.com/turbinonline/

网友X:
我这里传感器是PT100的表是德国的距离20M,普通电缆单独放线,还有三个温控伺服系统,不过这三个距离只有五米。以前我用过TC传感器是补偿线的。

网友Y:
还是单独走线的好,控温要求高的,选相对应的补偿导线,外接铜电阻补偿.如果是锅炉炉膛温度一类的高温,用普通两芯屏蔽线也可以.最好用补偿导线.

网友Z:
必须用补偿导线,但是要注意,补偿导线有假的,我们试过用补偿导线和不用,误差相当大,还有漂移。

网友AA:
应该好好学习热电偶测温原理。一定要用补偿导线,不同型热电偶用不同补偿导线,补偿导线2根线有正反(使用金属材料不同),不能接错,接错了有测量误差。

网友AB:
不可以的拉,呵呵呵呵

网友AC:
不可以,最好用补偿导线.

网友AD(2006-07-05):
为了测温和控温准确,你最好使用和热电偶相同的补偿导线

网友AE:
为了避免误差,一定要用,
告诉你补偿导线型号,
KC 补偿型
或KX 延伸型

急急急!!!!

网友:
TO:新三毛:
    我看过你需要的很多东西,在下能帮点忙。愿能联系:13913880318 刘

网友AF:
这点钱不能省吧,温控不准岂不翘辫子,与其事后麻烦,不如一步到位。

网友AG:
‘能否采用共正极或者共负极用’和仪表的电路有关。我设计的‘92A型炮壁温度检测仪’,不但可以同分度共地,不同分度的也可以共地。

网友AH:
你用一个热点偶,一块温控表,岂不更省,关键是符不符你的控制要求,你可以试,但要理论支持,没有的话,按规矩来。

网友AI:
请记住正确合理的设备使用方法才能达到理想的使用效果。很多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往往都是人为错误造成的!等到不良后果发生时悔之晚矣!请如上很多同志们的合理方法去解决。

网友AJ:
要么加补偿线,要么把温控器移到设备处,再用温控器控制电路

网友AK:
不要为了省钱,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建议用补偿线!

网友AL:
同意楼上的

网友AM:
不同型热电偶用不同补偿导线

网友AN:
15米的路径,途中会有外界电磁场干扰热电偶的电动势
3 4 阿

网友AO:
应该不可以!

网友AP:
用补偿导线,太远,就把表移个位置。

网友AQ:
是呀
一定要用补偿导线的

网友AR:
用普通电缆线好了。把表校好就可以

网友AS:
补偿线和屏蔽线是两码事  ,建议用补偿线!

网友AT:
加一个建议!能用pt100坚决不要用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