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台电脑.如何实现数据转移.谢谢.

楼主(2005-12-18):
我想用笔记本电脑从别的电脑上下载资料.如何连线.谢谢.

网友A:
1、用U盘
2、如果能上网发一个邮件,然后在另一台电脑上收一下
3、做一根网线,不会做,去电脑城买一根,设置成同一个网段,不同的IP,开通共享就成了。具体用百度搜一下。

楼主:
谢谢.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比如用串口.USB口等.如何设置.因为是流动的.没有网络.

网友B:
用USB就可以,
串口也没有问题。
串口就要注意接线了

楼主:
谢谢.请问用USB怎么连线.?

网友C:
如果可以直接把硬盘拆过去烤完就在接上去!!1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随身带笔记本电脑.走到一个地方.有电脑.我想把数据传递.最简单的方法.不在他人电脑上做文章.有什么好方法.谢谢.

网友B:
安装网卡,做一条直连的网线连在一起
然后两台电脑设好ip,要同一网段的,例如:192.168.0.1 255.255.255.0;
192.168.0.2 255.255.255.0。
这样就可以了,如果要测试网络是否连通,可以互相ping一下

网友D:
电脑城里卖的USB适配器可以直接将两台电脑连在一起。资料就可以直接输送,十分方便 简单

网友E:
不用这么麻烦,有现成的USB连机线,装个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电脑城里卖的USB适配器直接插在USB口上就可以象U盘一样用吗?价格多少?谢谢.

网友F:
山水说的我们常用,但是网线的接法要注意,或者用串口线互连.

网友G:
都有网卡,做一段网线,两机器相连,然后将要下载的资料设为共享。

网友B:
这点笑问题,看他的实际使用再说.

网友H:
你是不是想将自己的手提资料可以在别外的电脑 上显示,并且他的电脑又不能拿到你的资料,只能看到你电脑里你所要给他讲的那部分是吗?如果是这样我们的产品可以给你解决。你将手提通过我的USB KVM连到别外的电脑上,就 可以实现你的功能了。

楼主:
我想不用网络。用串口或USB口。两台电脑可以相互转移数据。固定的电脑不能设置(不能动)。电脑城里卖的USB适配器直接插在USB口上笔记本电脑就可以象U盘一样用吗?谢谢.

网友B:
台机要是不设不可能。

楼主:
如果两台电脑都没有网卡.怎么做?谢谢

网友B:
请参见本论坛的
双机互连技术

网友I:
用U盘是最简单的
如果两台电脑都没有网卡,可以用USB连接线。
也可以用串口连续线。
不过笔记本电脑不带网卡的可不多见。

网友H(2006-02-14):
可将手提电脑的VGA输出通过VGA连线接入USB KVM切换器,将台式机主机也接入USB KVM切换器,USB KVM的输出端接入显示器。这时我们就可以在显示器上看到手提电脑上的资料,同时又不能操作手提机,而手提机也不可以操作台式机。这样的配置只需要一条VGA线,一条KVM线,一台USB KVM切换器即可,同时KVM切换器可以随身携带很是方便。

网友J:
用串口应该可以的,参看操作系统的"直接电脑连接".在很多年前用两台DOS的电脑做过,不过现在都没有机会做了.可以询问微软的技术支持,应该是不难的.

网友K:
硬盘对烤啊,最快了.最适合上G单位的内容对烤了.把一台电脑上的拆了放在另一台上就好了.

网友L:
网线怎么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