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我该选择哪种PLC?

楼主(2005-12-18):
本人要用到一个5KHz以上的双相高速计数器(用于计位置控制),两个10KHz以上的单相计数器(用于测速),有两个通讯口(一个RS232用于连接人机,一个RS485用于连接3台三菱740变频器,RS485口加装也可)。请问我该选用哪种PLC性价比较高?

网友A:
我们的V80带S功能的只有2组高速计数(可到50KHZ),你的有三组,做不了,其他的都符合你的要求,呵呵!一般PLC都是带2组高速计数吧。如果你把那2个单向计数不同时动作,也是可以实现测速的吧!就是说您的2路测速要分时操作,例如前5秒测第一路的速度,后5秒测第二路的速度,您看这样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的性价比应该是最高的,呵呵,24入,16出,带2组高速计数(ABZ),2路PWM输出,带一个232,一个485支持MODBUS协议通讯口的PLC才1500的样子,具体型号应该是V80-M40DR/S-AC(继电器输出)V80-M40DT/S-AC(晶体管)。

网友B:
瑞士思博SAIA PCD系列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PCD1M110带3个计数卡. CPU本身带两个通信口,一个RS232一个RS485.
通信编程比较简单.
zh.rocky@163.com

网友A:
re:支持国货=支持贪官:
哈哈,那支持日本货就是支持日本的贪官啦!你真是太有追求了吧!受不了你。我想你吃的肯定是中国人的种的粮食,喝的是中国人的奶长大的吧,穿的是中国人制造的衣服,住的可能也是中国人盖的房子,无非你可能现在拿着别人给你钱罢了。你都在干什么呢?也在支持贪官吗?你也是太偏激了吧。我们公司没有拿过国家部委的什么项目基金或者资助,和贪官暂时还没有人有任何联系。而相反的,国外的大企业,例如日本和美国等,通过走上层路线,使得我们国内企业丧失了很多机会,例如以前咱们运10的死去,例如我们现在高速铁路机车等等。
re:赵青野: 你也在做瑞士思博的 PCD吗?我们公司有个部门也做这个的哦!

楼主:
西门子CPU224XP可以吧?

网友A:
是可以的

网友C(2006-03-24):
用松下的PLC很不错的,自带4个双相5KHZ的高数计数,有USB编程口,等!
我的QQ 298544667

网友D:
用国产的吧!支持国产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