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Easyview求助

楼主(2005-12-18):
我是新手前几天做Easyview的画面传到机上后,电脑里的程序被人删了,现在要改画面怎么办???请高手指点感激涕零..

网友A:
把程序上传,再反编译,再打开,就可以改了。

网友B:
从人机上upload至电脑上,再反编译后重新编辑即可,不过好象要用高版本的EB500软件,否则只能浏览画面而无法再编辑.不知是否说的对

楼主:
我先试试谢谢各位.

网友C:
密码能解决吗

网友D(2006-04-09):
TO 江华生
说得对

网友E:
目前密码好象没法解决

网友F:
说的对,目前有密码的话还无法解决的,防止盗用程序问题,不提倡解秘,台湾WEINVIEW江苏区域代理,也就是原来真正的EASYVIEW 025-83683770史

网友G:
二楼说得对。不过我没设过密码。只是简单的:upload~~~反编译

网友H:
密码忘了怎么办啊!有什么方法可以读出来啊!救命啊!!!

网友D:
找他们的技术支持,一般都能 解 密,只是可能厂家不原给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