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器为何会引起强烈的振动?

楼主(2005-12-19):
CT直流调速器,驱动直流电机,传动系统采用橡胶齿形带传动、启动时候出现设备振动,加载时更引起设备的强烈振动,并引起主空开掉闸,请各位高手从电气方面即直流调速器和电机方面分析一下,引起此种故障现象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好象CT模块坏了

网友B:
此现象经常遇到,有时是驱动器故障,但我遇到的往往不是驱动器故障,而是机电系统引起的系统共振。如果是驱动器故障,现象老是存在,如果时有发生,那有可能是机械共振。

网友C: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已经解决,我们是通过调整参数解决的,从使用效果看,很好

楼主:
liyinwu并刘建工:
该设备以前运行正常,共振现在会在设备运行正常时候突然出现么?我的设备不是处在调试阶段啊!
调整参数大约需要调整哪类参数?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D:
看看波形吧,没准坏管子了,缺波头了

网友C:
你的情况应该是在负载发生变化时发生的吧,你现在的传动参数可能已不适应目前机械的要求,尽管原来已调试过,修改速度调节器相关的参数可能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不妨试试

网友C:
另外,你的情况是不是速度由小变大的过程中容易发生,负载越轻时发生的概率越大一些,或者速度由大变小的时候发生的情况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