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P7 的仿真器PLCSIM如何使用?

楼主(2005-12-19):
请教STEP7 的仿真器PLCSIM如何使用?请各位高手帮忙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A:
打开仿真软件就可以模拟一台虚拟的PLC。你可以将程序下载到虚拟PLC的cpu中,然后调试程序。可以在虚拟软件中插入输入输出变量以及定时器计数器等等。然后改变输入状态调试程序。

网友B:
可以模拟单台PLC,并可以进行输入输出的监控和模拟,可以修改内部寄存器

网友C:
要将编好的程序导出(如桌面上,转化一下格式)然后再放进仿真软件当中

网友D:
别误人子弟好不好,我回答你的问题吧:
1,在STEP7 软件中点击那个PLCSIM图标,
2,在STEP7软件中点击"下载"把程序假下载到PLCSIM中,
3.在PLCSIM软件中点击CPU的运行就可以了,!
有不明白的可以用QQ与我联系,
我的网站:http;//smzplc.2008red.com有机会下载点说明书或手册看看吧

网友E(2006-08-24):
能行吗?朋友

网友E:
如何进行假下载呢?请说明白一点好吗?朋友.谢谢!

网友E:
如何进行呢?" 要将编好的程序导出(如桌面上,转化一下格式)然后再放进仿真软呢?"怎么样转化呢?朋友.谢谢!

网友E:
有谁知道如何使用的PLCSIM软件的中文说明呢?能给我一份吗?我的邮箱:lyjyhc_1@163.com 谢谢!

网友:
把接口设置成none,再下载ok

网友E:
哎.还是不行,还是不能进行模拟,能说清楚一点吗?朋友

网友E:
现有编好的程序如何使用PLCSIM 进行模拟呢?请教各位高手.谢谢!我的邮箱:lyjyhc_1@163.com

网友F:
就按上面说的,先点击但是要先下硬件再下软件

网友G(2010-01-14):
谁有SP6.S7-200PLC编程软件.STEP7-MicroWINV4.0incl      的仿真器给小弟用用邮箱是:247915102@qq.com麻烦了。

网友H(2013-08-05):
引用 网友D:
别误人子弟好不好,我回答你的问题吧:1,在STEP7 ...

STEP7 V5.5软件仿真器图标是灰色 请问我是不是没装step7 v5.5仿真器软件,在那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