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柜防潮

楼主(2005-12-19):
因变频柜用在防空洞,比较潮湿,不知个位大侠有何高招

网友A:
可以在元件上做涂胶处理。
连接处粘胶。
还有就是使用变色硅吸收。

网友B:
有的人用加热器

网友C:
上次见一水电站做了几个柜子,里面就有加热器

网友A:
变频器的IGBT一般也就是温度115到150左右报警,
本身IGBT就是一个发热的器件。要求有强力的制冷。
对于变频器不建议加热,因为温度是个问题。
还有加热的热风和潮湿的空气流动会对板子造成伤害。
一般要是少有凝露的话,只要作好板子和模块的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D:
用温湿度变送器控制除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