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光电开关和接近开关的区别

楼主(2005-12-19):
从安装方便与否,检测距离,响应时间,检测的精度(即,能够准确检测)角度讲,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我要用光电开关,检测物料(芯片)到某一位置后,让推料的步进电机停止运动,要求每次都精确的停止再某一位置(误差不超过2×10^-6m),检测距离大概在100mm,用接近开关有没有更高的性能呐?

PS:已经开发的设备都是用光电开关
    步进电机的大人们能否推进一款性价比好的步进电机?

网友A:
   两个开关可以简单的从价格上区分啊,光电的也就是几块钱,可接近开关要好几使呢。想必可靠性和响应性能是价格高的来的好一点啊!
   至于性价比高的步进电机嘛,我认为好的那就是太平洋科技的了,其他呢,我认为只要是要求不高的那么国产的都是马马乎乎差不多了。高兴的话可以根据价格判断了!

网友B:
光电开关和接近开关的主要区别是工作原理不同,一种检测光线是否被遮挡,一种是检测附近有没有铁制品。

相对而言,接近开关在恶劣条件下比较可靠,和光电式的相比,它显然耐粉尘、耐油污、耐振动。
至于正常使用状态下的重复性,看相应产品的规格参数吧,同样的原理,产品性能还是可以差几个数量级的

另外,光电开关也有一百多块一个的,也有重复性(在温度稳定的情况下)到2微米的。

网友C:
大家有没有注意他的检测距离是100MM,就是10CM,接近开关没有这么远的检测距离,所以不用想只有光电开关,我知道瑞士佳乐有一款只要M18的只要一百多,性能很好。

网友D:
版主要求检测距离是100mm,我想只能用光电开关吧,很少有接近开关的检测距离能有这么远的

网友E:
楼主:你好!你这样的检测距离就得用精确/体积小的红外光电开关才可以.不过得看你的芯片体积是多少??如果太小用光电开关也是检测不到的.或者说灵敏度根本不够...起不了作用.在安装上他们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易按型产品..我建议采用光纤型的传感器.至少可以保证可靠的工作和输出的稳定性.而且你的检测范围也很适合它的工作要求..可以考虑一下....不对的地方还望各位专家多多指教!!!!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一般接近开关的检测距离有多大?
100mm可能略有夸大,是想用对射式的光纤开关,同时想了解一下接近开关的性能,别人问了,好有个比较

纠正不是检测芯片,应该是芯片的载体,PCB或者芯片框架之类

网友E:
楼主:你好!关于接近开关的检测距离问题:是根据其体积大小而定的.最大的检测距离目前国内是120MM(进口没有这样的距离).不过其体积为很大.我看也不适宜你处使用.而且接近开关的距离越大其灵敏度就相对低.很笨拙...还是光纤吧..这是你最好的选择了..

网友F:
用对射的光纤最好,只要有物体遮光电机就停止

网友G:
一般的接近开关M18的最多是8mm的检测距离。光电开关价格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性能指标以及寿命完全不同。楼主这种情况最好使用光电开关,光纤式的比普通的贵,但是被检测物体小的时候,只能用光纤式的!!

网友H:
对于2微米的重复性,可以不用考虑接近开关,即使光电开关也应优先考虑类似激光测距传感器的器件.
至于电机部分,即使采用细分驱动的步进电机,微观上仍有相当大的震动,对楼主提出的精度有何影响,应以试验为证.
细分驱动器应考虑双极形PWM形式,而不是恒流斩波方式,后者在换相时有细微的步距不均现象,即大小步(国外的驱动器也存在这种现象).在半导体行业中,通常还采用模拟式功率放大器来驱动步进电机(还要加阻尼器),其目的仍然是降低震动提高精度.

网友I:
楼主你说的是要限定行程在100MM吗???有必要用100MM的吗??如果考虑借用辅助手段缩短呀!!节约成本.还有精度开看不明白!一般情况两者都应该没问题的,只要你的控制系统有处理!!!

网友B:
没看明白在讨论什么,接近开关、光电开关一般都是用来检测定点的(比如前后极限),这和接近开关的测量距离好象没有什么关系,最多就是安装是否方便。

网友J:
看你的安装位置了,这点刘老师说的对,但接近开关不光能检测铁制品,因为可分为电感和电容哦!

网友K:
哪儿跟哪儿啊!
光电的和接近的只是感应头的区别.
接近开关的精度是检测距离的10%,而且是接受金属(磁性)感应信号的?是否合适你用?
光电是遮断/反光型信号,如果精度要求高,用激光传感器!
2微米的精度!没听说过,最高的也要在5丝

网友L(2010-04-26):
说的都不全面,哪个有全面点的资料?

网友M(2011-01-27):
用光电开光吧,优点有几点,响应快,感应距离长,使用寿命长,维护方便。而且有粉尘报警功能,电话0592-5714587黄工

网友N:
用光电开关或者接近开关能够保证误差不超过2μm么?这时候首要的应该不再检测开关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N:
关于用光电开关或者接近开关能够保证误差不超过2μm么?这时候首要的应该不再检测开关上了

以前看过一个欧姆龙的槽行的光电开关,标称的参数是在同一温度下重复性2u。如果考虑到温度变化以及传动机构本身的重复性,应该是没什么希望。

网友O:
我现在也在找这样的产品,我是测纸张的,有纸就工作的,但速度快,5次/秒,精度不高,在=/-0。2MM内就行,有那种比较合适。价格也合理。谢谢。

我找过欧姆龙的光纤,好贵,几百,差不多上千了,我一台机用十几个,吃不消。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我现在也在找这样的产品,我是测纸张的,有纸就工作的,但速度快,5次/秒,精度不高,在=/-0。2MM内就行,有那种比较合适。价格也合理。谢谢。

我找过欧姆龙的光纤,好贵,几百,差不多上千了,我一台机用十几个,吃不消。

只要好用,这点钱不应该算个事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