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个200KW的变频器拖动1.5KW的电机怎么样?

楼主(2005-12-19):
参数按照电机参数设置,用个200KW的变频器拖动1.5KW的电机怎么样?

网友A:
太有钱了

网友B:
大炮打蚊子,I服YOU.

网友C:
值得嘉奖,值得推广

网友D:
  可以呀调试用,我上次就用AB 280KW变频调钻床的呀。

网友E:
大多可以,有的跳“输出缺相”故障。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我的意思是问从技术上有什么问题,我只知道变频器比电机大一两个档在运用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差别这样大,而且电机带负载运行中会有什么问题?
李老师:
另外[众业达]是那位大哥,我想可以认识一下么?请问是汕头总部的么?

网友F:
李老师:用大马拉小车怎么会报警呢?

网友G:
使用欧洲的变频器有可能会报警,认为输出没有输出;
你可以把电机的保护值按照电机的参数调整好试试。

网友H:
得不到好的电机参数,矢量控制会出现报警

网友I:
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我知道西门子等产品的变频器功率要比电机大才行,三菱的好象就不需要,你可以换三菱的试试

网友J:
用大马拉小车,可以设置参数解决,如电流等

网友K:
你娃可真有钱,不会是山西来的煤老板吧

网友L:
真是有钱啊!!!!!!

网友M:
电机功率一般不得小于变频器功率的1/8吧

网友N:
看哪家的变频器。有的变频器可以不带电机起动,照样建立电压;有的变频器可以起动,但不能建立稳定的电压;有的变频器不能起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必须用V/F控制,不能用矢量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大姐(如果有大姐的话哈),基本明白一点点了 :)

网友O:
好想法,金点子.

网友P:
没问题,不过万一中途坏了,可惨了!里面任何部件维修都有可能大于重新购置一台1.5KW变频器了.老兄实在没办法的话,我可以以1:10给你兑换,别说我黑你哟.(闹着玩的,别认真!)

网友Q:
很有创意

网友R:
这个实验,我可没做过哦,我想真的有点大材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