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新手请教omron的电脑连接线问题

楼主(2005-12-19):
小弟是新手,现在手头有个omronCQM1的机子一个,哪位大狭可以教我与电脑的编程电缆怎么做?谢谢

网友A:
请到自助资料库下载: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2381

网友B:
具体型号。有些可以自己做。有的做不了。

楼主:
谢谢我看好好象只有PA203其他没有了,我看通信接口是20个脚的

网友B:
PA203是电源,照你的说法,CPU应该是CQM1(H)-CPU11的。只能用OMRON的CQM1-CIF01或国产的CIF02了。
你需要仔细看看手册。

楼主:
对CPU是11的,这个自己不好做的吗?
还有我得用什么编程软件?CX-Programmer这个 软件哪里有下?谢谢

网友C:
买根CIF02,很便宜的.CX-Programmer自助资料库里有.不好下的话,我给你套.
特价PLC及编程电缆尽在:
http://shop33292895.taobao.com

楼主:
多少钱左右?能否给我你QQ号传套给我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