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MicroWIN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5-12-19):
请高手帮忙解决问题:我先安装的是STEP7-MicroWINv3.2 SP3这个版本,卸载后又安装的是STEP7-MicroWINv4.0的试用版(有天数和次数限制),把这个4.0的卸载后,再安装别的版本就不能安装了!
错误信息如下:Unable to locate a valid executable for update,youmust select the directory where your previous version of Micro/Win or Micro/DOS is located).
在我选择一个文件夹后,错误信息:Still unable to locate a valid executable for updata,or current version already installed .Installation aborted.

网友A:
安装正版的应该可以的。选个不同的路径试试。

网友B:
可能卸载不彻底
网上有4.0 sp1版本的为什么要做使用版?

网友C:
西门子的S7-200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卸载不彻底

网友E:
要把注册表中相关的项目也要删去。

网友F:
1。把所安装的文件的地方全删。
2。注册表中相关的项目也要删去。

网友G: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做法是格掉系统重装,因为我的C盘没有重要的东西。

网友H:
别的版本是哪个版本

网友I(2009-09-24):
安装Step7 Microwin 4.0 SP7最新方法

对于通过Windows自带的添加删除程序的操作,始终卸载不了的Microwin的4.0,可以采用如下方法解决:

1、 安装优化大师软件;

2、 在软件智能卸载那里,单击其他

3、 找到Microwin的安装路径,默认为:"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 7-MicroWIN V4.0\bin\microwin.exe"

4、 分析完毕后,进行卸载;

5、 安装SP7的注册表安装文件;

6、 安装SP7;

全部点击下一步直到完成。

如果你手头上没有相关的软件,请联系我们。QQ:997568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