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422/485转光纤转换器资料

楼主(2005-12-19):
提供RS-232/422/485转光纤转换器资料,有需要的请留下联系方式

楼主:
RS-485是半双工模式,当使用RS-485 2-wire两线通讯时,只有1个结点(在RS-485两线状态下),如指定状态是发送状态,要切换为接收状态,必须要等数据全部传送完毕,才能转换数据流向。传统的数据流向切换方式,是通过RTS信号手动控制或通过复杂软件编程控制。
SUNIX三泰创新了一种硬体控制技术,可以取代复杂的软件控制。这种技术称为ARSCTM(数据控制自动识别)。ARSCTM内建于SUNIX三泰的所有RS-422/485串口通讯卡,可以自动识别数据传送的开始与结束,在半双工模式下可瞬间转换数据的接收与发送状态,现在通过这个技术,您就可以松管理RS-485 半双工通信串口数据的传送和接收.

网友A:
lpboy-921@163.com
谢了大哥,最近正好在做光千方面的工程!

网友B:
四线的Rs-485是全双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