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变频器

楼主(2005-12-19):
求助:安川变频器CIMR-XCBA40P4,0.4KW。上电后频率显示50HZ,运行命令、频率均为外部控制,调节电位器频率不改变。运行后频率显示为1.5HZ,电流为0.2A;无故障显示。请问是什么故障??在线急等!!!

网友A:
估计是你的参数设置有问题!查一下参数吧!

楼主:
参数不知怎么回事改掉了.多谢了.
不过请问,参数有没有自动改变的可能?
之前我没有动过的....

网友B:
你的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C:
型号有点老,不知您有没有说明书,查到参数中控制方式修改为面板控制就试试。
另外不知您有没带编码器,如有可能要查看PG卡的方式。

楼主:
没有说明书呢,恨!!!
为什么他们都不给我们最终用户说明书呢?????

网友D:
安川对每个用户应该都会配说明书,是不是你买设备时候OEM厂没有给你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