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传感器对温度敏感

楼主(2005-12-19):
我用了一个UB4000-30GM-E2-V15的B+F超声波传感器来识别火车皮与火车皮中间的空隙,从超声波传感器到火车皮表面的距离为1米左右,现场温度为零下六度到七度,温差十二度。
当我在七度的时候调好,到了零下六度的时候就分不开火车皮之间的间隙;如果在零下六度的时候调好,到七度的时候就识别不到火车皮。请求用过该超声波传感器的高手给予宝贵的意见或是提出有发射角小又对温度不敏感的传感器型号.

网友A:
超声波受温度影响,所以需要温度补偿。内置的温度传感器,有时候不是很灵敏,会另配温度计作为补偿。
探头设计结构的不合理,会导致回波信号的强度受温度影响波动很大。妙声力的超声波探头可能会好一点。
零下6~7度的温度,一直生活在温暖的南方,没有很多的现场经验。不过从资料上看,最低能用到-20度,我知道的用过的超声波最高的海拔高度大约3000m。我猜测那里的温度能到-6~7度。超声波探头的技术还是有很多讲究的,当然不是每家都能做到的。

周公,说得不错,现在国内这样的应用越来越多选择光电。

网友B:
如果车在行进中,还要考虑移动速度对检测的影响。比如到一定速度,超声波回波会被遮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