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RA70直流装置报F018故障

楼主(2005-12-19):
本人单位的一台西门子6RA70近段时间报F018,屏蔽以后,还是显示A018报警,但系统可以运行,请教各位高手,帮帮我,谢谢

楼主:
今天我换了一块CUD1板,但是还是报A018,并伴随F062故障,于是我们把脉冲板也换了,故障消除,但是问题的原因还是不清楚,哪位高手能给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2008-02-25):
各位高手,我单位使用的6ra70调速器报a018故障,不能复位,影响正常工作。检查R011发现时24VDC短路,但是检查外部接线均没有短路现象。哪位高手给分析一下!停产中,急!!!

网友B:
   报修吧。上海圣迪电气有限公司24小时解决问题。13052376297

网友C:
下面引用由许宗良在 2008-2-25 19:37:00 发表的内容:
     报修吧。上海圣迪电气有限公司24小时解决问题。13052376297
--------------------------------------------------------------------------------------------
纯属扯淡

网友B:
  有什么不可能吗?

网友B:
  说一下理由

网友D:
你用的是不是外部电源

网友E(2008-12-16):
在这之前你更换过什么东西?

网友F(2009-05-21):
成都维修变频调速器,SCLUOH@FOXMAIL.COM qq:54551338

网友F:
检测电路故障,更换相应元件。

网友G:
想知道 故障代码的含义。

网友H:
电源板有故障?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想知道 故障代码的含义。

出开关量,短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各位高手,我单位使用的6ra70调速器报a018故障,不能复位,影响正常工作。检查R011发现时24VDC短路,但是检查外部接线均没有短路现象。哪位高手给分析一下!停产中,急!!!

检查下24供电部分

网友J:
请诸位高手注意了:这里是讨论问题和帮助解决问题的地方,请你们自重些,不要总是发布广告。请大家自觉。不愿意帮助解答就不要总发布广告。工控网有发布广告的专门的地方。

网友K(2009-08-06):
你是不不是接了紧急停车按钮控制啊。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最后发现就是紧急停车按钮的线坏了。把紧急停车线不要了 就可以了

网友L(2009-09-19):
我也遇见过几次,全都是编码器的信号线短路了,处理了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