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型物体微量移动

楼主(2005-12-19):
想请教一下各位,如果用伺服电机带一个30吨的物体每次做1mm的位移,有没有可行性,精度要求0.1mm吧。

网友A:
菜鸟建议:
1、低转速大扭矩电机,同时设定高分辩率。
2、使用单轴闭环控制器,所有加减速必须是Sin曲线(如果不是S曲线,那对机械磨损情况会非常严重,可能系统刚开始还不错,一年后就不行了)
3、对控制器的积分使用要慎重。
4、对传动系统(减速器)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A:
如果有兴趣,可email讨论,bbshuy@yahoo.com

网友B:
是否可以用液压传动,这方面,中国有第一流的技术,参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2215

网友C:
大负载、小行程、低精度——液压的完美应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