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三菱PLC 485通信板FX2N-485BD

楼主(2005-12-19):
端子上有RDA,RDB,SDA,SDB SG五个端子,包装里还有三只电阻,请问如何连线啊,我使用的是MOXA 485多串口卡,是设置成2线485的.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用GX7怎么和它联不上

楼主:
可以通信了,我指的是和组态软件.我在程序中写了MOV HE080 D8120,但现在问题是,现在用GX7编程软件不能和485BD无法通信,请问我要实现和三菱的编程软件通信的话,D8120应该如何设置.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三菱FX2N自带的的422编程口不管D8120怎么设置都可以正常通信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用FX2N-485BD通信板能实现既可以用组态软件,同时也可用三菱编辑软件通信吗,D8120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
问过菱电了,说FX2N-485不能和编辑软件连,三菱真让人失望啊

网友A:
我也咨询过,他们也是这么回答的.他说要用232BD才行,我看资料上说好象422BD也可以实现.但是没有试过.

网友B:
编程软件用的是专用协议,小日本不公开的。

网友C:
很奇怪  我用FX2N-485BD和编程软件通讯过了的,可以。

楼主:
你用的是232BD吧,232BD和编程软件连与和组态软件连都是可以的,这个我亲自做过实验。

笨!

网友:
呵呵!
包装里面的说明书
不是说得很明白了吗,
要好好的看一下才行哦.

网友D(2006-05-23):
没用过 不懂  学习中

网友E:
应该可以的,应该用全双工的方式。D8120根据PC上的通讯参数设就可以了。

网友F(2008-10-13):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还没了个485PC--IF

哎就是不明白

怎么和电脑通讯

网友G(2010-01-20):
应该可以的啊,plc是可以和温控表通过RS485通信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