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控制阀控制汽缸的问题,请帮忙!!

楼主(2005-12-19):
  流量控制阀控制汽缸的运动方向及速度快慢。
  请问有这方面的资料,具体点的吗?
  或者请讲清楚点,我对流量控制阀不是很了解!!
  谢谢了!!!

网友A:
我没做过,但我想应该是类似比例电磁阀的。速度可以用变频控制。比例电磁阀用plc的DA输出控制。我想可以、达到这样的要求

网友B(2008-05-09):
一般,用节流阀就行了,可调节快慢。

若要自动控制,可能得用饲服系统

网友C:
控制方向用换向阀,控制速度用节流阀,两种阀搭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