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求教:安川变频器的使用

楼主(2005-12-19):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我在使用安川VS-606V7 2.2KW的变频器带2.2KW的ABB变频电机时,变频器总是报OL2(变频器过载)。最后只好用3.7A的变频器代替(大马拉小车)。电机电流总在5.2-5.4A之间,但电机的额定电流只有5.22A。请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负载有问题吗?

楼主:
没有啊,使用ABB的电机带橡胶辊。

网友B:
查看v/f曲线参数设置

楼主:
查过了,我认为是对的。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这里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