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带的电机经常烧

楼主(2005-12-19):
我碰到过一台55kw的变频器带一台45kw的电机,电机经常烧,变频器却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报警。电缆距离及电机的输出电压、载波频率都没有问题。
请问各位大侠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你的电机的铜铁特性不好.
散热不好

网友B:
变频器没报警而电机烧毁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C:
变频器如果在低频段的话可能会导致电机过热的。这种情况下烧电机,而变频不报警

网友D:
将变频器的热敏常数设置的低一些,将变频器输出电流或者过载余量放到与45KW电机一样的电流!

网友E:
将参数设置成与45kw电机相适应的,尽量避免低频运行。

网友F:
低频是散热不好,也可能 是电机的绝缘性能不好,被谐波所伤。适当限制低频吧

网友G:
请说一下电机的运行频率和电流是多少?正常情况下变频器的保护是比较完善的.

网友H:
你的电机应该是普通电机,变频器是V/F控制的,在几Hz长时间使用,电机会发热至烧掉,如要在低频长时间使用,应用矢量变频器才行.

网友I:
变频器和电机最好是功率匹配,如果变频型号大,一定要跳内部保护参数,否则保护参数达不到保护电机的效果!

网友J:
首先,要注意观察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亦即电机电流是否老是过载,尤其是经常低速运行的情况下;然后,老是烧同一台电机,说明修电机的水平比较差,干脆换一台新的电机算了。最后,改变频器比较自私,不能对变频器提供有效保护的变频器本身就是不好的。

网友K:
我遇到过改一台22KW电磁调速电机为变频调速,烧电机,改为30KW变频器和电机还是烧电机,最后只能改回电磁调速22kw运行正常。叁数设置正常,因为这台30KW变频器用在另一台风机上也运行正常。

网友L:
变频器现在是百花齐放,但参数差别很大,性能各异。可以将变频器和电机在3赫兹运行30分钟,若电机发热力矩小,这种变频器不能使用。

网友K:
或许跟负载有很大的关系,如果空载任何变频器带电机都不会发热。只是这好象又是比较深的问题了。

网友M:
咳,买那种电机带热保护开关的电机呗,过热时停止供电

网友N(2006-01-26):
电机选型有问题,变频器设置也有问题.

网友O:
你使用的电机的绝缘是否符合标准。一般380V的变频电机,应承受1300V的峰值电压。

网友P:
变频器带电机很难烧得
低手分析:
1.电机不属于变频电机
2.电机散热部分损坏

网友Q:
你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是多少?用的是什么电机

楼主:
维修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