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充电电阻

楼主(2005-12-19):
我又一台三菱变频器,没有显示,检测是充电电阻坏,请问那位先生有,可以联系13391650960

网友A:
一般的水泥电阻就可以,阻值容量与功率有关

楼主:
我忘了,告诉大家了,我的变频器是15kw的

网友B:
50瓦200欧的水泥电阻就够了!

网友C:
注意A540,F540是由两个等值电阻串联而成的

网友D:
关于三菱A540变频器的充电电阻——
A540变频器的充电电阻是比较特殊,电阻中点有一引线,用于触发充电可控硅,后期的充电电阻还含有热敏电阻。这个电阻很难买到,如果烧坏了,可用两个电阻串联代替,触发引线就从中间接头引出,阻值、功率比原来大一点都可以,为了方便安装,最好用体形小的铝壳电阻。热敏电阻可以不用,、因为如果充电可控硅不工作导致充电电阻发热,变频器会跳“低压”故障

楼主:
谢谢!李老师,你这一说就是专业,大师就是大师。

网友E(2007-03-09):
我有个西门子15KW变频器,充电电阻烧,是4个串联的,22O欧,不知道是多大功率,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F:
请问李老师,充电电阻是怎么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