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位测量

楼主(2005-12-19):
请问哪一种料位变送器适用于水泥厂的库料位测量,库内粉尘较大且料位在不停的波动,谢谢!!!

网友A:
水泥行业在料位测量做用的多的是雷达,超声波,重锤,阻旋。针对你说说的工况,建议使用雷达物位计。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3366913299 汪家富

网友B:
用A32射频电容物位计试试 010-87755942 赵

网友C:
用专用的射频导纳物位计可以。我们公司生产SWP品牌的物位计,有连续测量和开关型,品种较多。tjzkb05@126.com
有意可发邮件。

网友C:
建议采用射频导纳物位计,我公司生产,测量粉状物料效果很好,随时需要可联络:tjzkb05@126.com把要求和工矿写清,便于尽快拟定解决方案。

网友D:
VEGA.雷达物位计,调回波曲线

网友E:
西门子LR400雷达物位计。 SITRANS LR 400 雷达物位计采用24GHz 连续波调频雷达技术, 对液体和固体物料提供精确的物位测量,最大量程45m。 SITRANS LR 400 可以在高温或粉尘环境下测量固体料位,例如 水泥行业。 SITRANS LR 400 可提供普通型产品和隔爆型产品。 SITRANS LR 400 外壳坚固,法兰连接方式、喇叭型元件。它的测 量不受容器内蒸汽和温度的影响。 可在现场本安型的红外手持编程器对仪表进行编程,无需打开外 壳,安全,简明。也可使用 SIMATIC PDM 软件进行远程编程。 24GHz 的发射频率和高信/ 噪比使其即使在测量低介电常数时, 仍有很好的信号反射。它先进的回波处理算法使其应用于固体物 料时仍能提供可靠的测量。

网友D:
西门子LR400雷达物位计,用于水泥仓太贵!!!

网友F:
射频导纳或雷达。www.trust-control.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