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后依然有感应电存在,希望得到指点

楼主(2005-12-19):
一台工控机的机柜,已经安装了接地线,但是依然可以测量出60VAC的交流感应电
接地线是直接接在接地桩上的(接地桩是电气接地网上的)
那么这60VAC的交流感应电正不正常?
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和静电有没有关系?
希望能从大家这里得到指点

网友A:
60VAC你是怎么测的?检查接地.和静电没有关系.

网友B:
当设备采用接地保护时,如漏电有大电流流入地线,由于接地电阻的存在,会产生电压.
   系统内接地保护与接零保护不能共存.

网友C:
接地保护和接零保护在LC感应加热回路里如何区分,安全保护如何?

网友D:
那你要检查你的接地电阻值,看看是否达到标准。可以加二次接地试试。

网友E:
估计是用数字表测的,可能不准确.

网友F:
对,支持一下楼上的观点。数字表现在很普及了,也的确好用,但是个人感觉有时会出现不好理解的测量结果,让人怀疑它的准确,指针式表在抗干扰方面还是有它的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