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单独一个Pt100可以同时作为数显表和DCS里Pt100输入卡件的传感器吗?

楼主(2005-12-19):
请教:单独一个Pt100可以同时作为数显表和DCS里Pt100输入卡件的传感器吗?
比较急,多谢大家!

网友A:
能,使用隔离型变送器

楼主:
那能不能直接从数显表并三根线(三线制)到卡件?

网友B:
隔离型变送器多少钱?一个Pt100多少钱?

网友C:
单独一个Pt100不可以同时作为数显表和DCS里Pt100输入卡件的传感器

网友D:
不可以,那样不就直接短路了吗?

网友E:
不行.你用个有双电阻的PT100分别接就可以了.如果距离远放线不方便就加个信号转换器.

网友F:
Pt100不可以同时作为数显表和DCS里Pt100输入卡件的传感器,如果传感器(Pt100)距数显表和DCS的距离都较近,不如另外增加一支Pt100,如果距离较远,不如增加一个信号转换器,但相应的数显表和DCS的输入信号类型必须改变为4-20毫安等信号,与信号转换器的输出信号相匹配.

楼主:
谢谢大家,最终决定采用双支铂电阻的方法解决。

网友G(2006-03-23):
一支PT100一台显示仪表就可以了。测量值变送4-20mA到DCS模拟量输入模块就解决问题了。用一支PT100就可以了。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H:
可以用一支PT100的 输入到温控表后 再经过温控表的变送功能进行4-20MA变送,然后输入到DOS就可以了
我们公司有相应温度控制器,详细产品资料请与我们取得联系
台湾泛达仪控有限公司
黎工: 13632808102(深圳);13631109365(中山)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二十二区公园路东二巷嘉域大厦3楼
电话: 0755-27847104-220
传真: 0755-27847104-205
电子邮箱:li0417@163.com
QQ:124575767
贸易通:li0417
请登陆我公司网站: http://www.pan-globe.cn/

网友I:
要看DCS卡件类型,有的卡件接受的是电流信号,那样的话需要通过安全栅转换,但是有的卡件可以直接接受PT100电阻信号的,如浙大中控的SP316卡件就是可以的.数显表道理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