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各位老师!

楼主(2005-12-19):
各位老师::
   小弟在调试ABBACS400时,变频器用外部端子启动时,这个变频器以前用过,显示频率0.78HZ,无论怎么用电位器 调速,也 没 反应,,我选的是工厂宏0,请问 这是什么原因呀?还有恢复出厂设置怎么恢复呀?我 怎么找不到这个参数呀?困惑中!

网友A:
可能是模拟口坏了,换一个口或用键盘给定试一试

楼主:
谢谢李老师:
     我用面板调试一切正常,电位器没问题!DIP开关我也换了!

网友B:
你可以换个模拟口是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你就用万用表对比一下两个口的电阻值,有可能是模拟口坏了。

网友C:
变频器参数没有调好,ABB变频器应用各种宏,常有此现象,耐心 调整参数.忠告你变频器是好的.

网友D:
你把宏更改一下,然后再改回工厂宏,参数就恢复默认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