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大家可不可以讨论一下ASI总线?

楼主(2005-12-19):
大家可不可以讨论一下ASI总线?我在生产现场看到的总线模式,没接触过请了解的谈一下行吗?

网友A:
ASI Actuator Sensor Interface 执行器传感器接口。ASI现场总线能够直接连接二进制执行器和传感器,形成自动化最低层控制系统。

网友B:
就是底层协议

楼主:
谢谢指点.现在明白了个大概,但具体部分还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