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士FVR-E9S变频器接线

楼主(2005-12-19):
我想从富士FVR-E9S变频器里把频率反馈接到plc,请问它的输出是哪两个端子啊?哪位老兄给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FMA,11输出10v1mA。F40=0
FMP,CM脉冲输出最大6K,F40=1
二者只能用一
F41=FMA功能0=输出频率
F42=FMP脉冲倍率

楼主:
董事老兄您好,谢谢指点。我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是施耐得公司的Modicon的,只接收4-20mA的信号,我可不可以用FMA,11两个端子,然后再在其接线上串联一个500Ω的电阻呢?这样可行吗,请指教!

楼主:
多谢董事老兄指教!我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是施耐得公司的Modicon型的,只能接收4-20mA的信号,所以我想在“FMA,11”端串入一只500Ω的电阻,这样其输出可到20mA,您看这样可行吗?

楼主:
切盼指教,谢谢!

网友B:
这样不行,可另装一个信号转换器。

网友A:
PLC一般都有高速计数可用,开关量即可。
另外FVR*E9S已经停产4,5年了。

网友C(2006-03-31):
请问E9S老是OC1和是怎么回事啊哪位指点一下啊

网友D:
延长加速时间

网友A:
报警OC1的有可能是电流检测的问题,长期如此你的变频器离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