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种端子

楼主(2005-12-19):
我想监测RS485通信是否正常,请问哪里可以买到带发光二极管的端子,请推荐一两种型号

网友A(2006-03-10):
、概述:

K-801C 端子板是为 K-800系列开关量输入输出板外配的专用端子板,板上已配有发光二极管和发光管限流电阻,用以显示开关量的输入输出状态。K-801C 端子尺寸小,显示状态直观,便于安装,适用于工业现场。

2、主要技术指标:

开关量输入输出通道数:32路

使用环境:

工作温度:0℃~40℃

相对湿度:40%~80%RH

存贮温度:-55℃~+85℃

外型尺寸:

长×宽=171mm×78mm

定位孔:长×宽=164mm×70mm

楼主(2006-09-23):
希望得到更详细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