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DW-16框架式断路器

楼主(2005-12-19):
DW-16框架断路器是现在广为使用的配电用断路器,在一般应用场合,具有经济、可靠的特点。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该断路器的失压保护却是个鸡肋,没有多大用处。特别是在外电高压瞬时波动时,它往往造成误动作跳闸。导致整个下游配电网络停电,所以我们一般都把失压保护线圈上的那个弹簧去掉,以免造成大范围的停电。一次公司的照明变压器换了断路器后忘记把那个弹簧去掉了,结果后来就发生过这种情况。整个厂区照明突然停电(35KV高压来电瞬时波动,各动力变压器因为把那个弹簧去掉了,还有电,只是各车间的接触器因为瞬时失压而释放了)。
一点从实际应用而来的观点,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失压保护.安装前一般都去掉.特别是总开关.
此保护我认为利小弊大.不知道为什么生产厂家都加.可能是价格因素吧.多一项功能.实用价值不大.

网友B:
现在不都加欠电压延时脱扣器了吗?时间可调的,所以,失压保护还是保留了的。

网友C(2006-03-24):
和楼主有同感

网友D:
我们也用了很多,但还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呢?如果拆了停电了打不开断路器了呀!

楼主:
呵呵,用棍子轻轻一顶,不就OK了吗?

网友E:
最好拆掉,麻烦

网友C:
吴刚:
呵呵,用棍子轻轻一顶,不就OK了吗
不用这么麻烦,一般大点的开关都有分励脱扣线圈的,按下分闸按钮就OK了

网友C:
再问下各位,你们用的DW开关有储能按钮和储能指示吗?前几天在一电工群里,一网友为加这一储能指示灯犯愁呢。

楼主:
DW15、16一般好像都是电动合闸。

网友F:
现在的W型框架,都有电动和手动两种分合闸方式。
电动就有储能,加装储能指示灯很简便!
1)打开断路器面板(外壳)
2)找到储能电机回路
3)找到行程开关(也叫限位)的所在位置,在此开关节点两端的线头上,把指示灯线(火线)串接于这两个线头上就OK了!

网友C:
大圣.齐天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行程开关一般有两对接点,常闭用来停电机,常开上串个指示灯就可指示了。我给那网友解释了半天,他还是反应不过来,可能是工作时间太短的原因,最终,他是说服老板取消了这一功能。

网友G:
我们也是把失压脱扣器拆掉,不过没有也不是很好,

网友H:
装失压脱扣装置,是为了防止停电后,突然来电辅机自启动电流过大,引起短时过负荷,电压下降。一般是不重要的辅机用失压脱扣。
还有就是有备投装置的开关也必须装设低电压保护(或失压脱扣装置),工作开关的辅助点是串在备用开关的合闸回路里面的。为了防止非同期合闸或合在故障点上备投动作条件必须满足,一,工作电源失去电压,二,备用电源有电压,三工作电源开关跳开(以开关辅助点动作情况为准。所以我认为装失压脱扣装置还有其必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