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软启动器

楼主(2005-12-19):
哪位实际用过软启动器,感觉如何?效果如果?谢谢指教一下……

网友A:
我用过,感觉很好,比传统的降压启动,好多了.

网友B:
启动效果不错,但如需点动时就不好用了,反应太慢

网友C(2006-01-22):
我用过的,感觉挺好的:能任意设定启动电流,而且运转电流也小许多,是因为他能自动控制电机工作电压,当转距小时调低电压,转距大时调为额定电压工作,确实不错.

网友D:
很不错 想问一下chenhui1969  你的软起电机干吗需要点动 真有必要 嫌它太慢 应该很好解决吧

网友E:
效果很好,但一般只有10KW以上的电机使用.点动效果也不错,我建议用SIEMENS的产品.

网友F:
我用过SIEMENS的3RW31的很不错。

网友G:
多少钱一台?

网友H:
方便加可靠体积小ABB 150KW

网友I:
要点动在线路上稍改一下.软启动结束后,仍然用接触器呀,想象一下吧

楼主:
上海雷诺尔的好不好用?谢谢

网友J:
我们软启动器有好几个牌子,ABB 雷诺尔 还有三四种,挺好用。参数要合适,否则要么重载开不起来,要么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K:
各位说的已经很全面了,补充两句:
 1)进口品牌的相对质量较稳定,但价格也高。
 2)启动方式要选择正确,还不要忘记软起具有软起、软停的功能,尤其是软停的功能,在不同的负载情况时,不可忽略!!

网友L:
软起动现在还是比较多的产品,性能、价格差距都比较大。目前国外产品在高压部分还是占据着比较大的优势,国内的厂家在低压部分可以说已经完成了技术和市场的垄断了。
我中心现在是迎难而上,在高压软起动领域强势出击,可以说在国内的高压软起领域有了一定的影响。如果各位想了解有个信息,可以联系本人,大家一起探讨下。

网友M:
上海雷诺尔好用,我认为看你干什么用,如果老设备改造,要综合考虑,如还有节能有求,系统允许,可以考虑变频器,效果更好,综合效益会更好。

网友N(2006-04-14):
2000年我将我公司锅炉用风机进行了软起动改造,几年来使用效果不错,使用的产品是北京威英智通公司的,采用旁路接触器,从而降低了软起动器的体积。

理论不足,实践不多

网友:
我厂的软起都改成变频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哎   问师傅  都不告诉我  怕抢他们饭碗~!!!

网友O:
ABB的不错.就是价格贵

网友P:
谁有施奈德AST 48用户手册

网友Q(2007-01-30):
奥康软起是全球最大专业软起生产商之一,生产的软起比其他ab\ABB\施耐德\西门子等的体积小一半且内置旁路,分为轻载\通用\重载\超重载,三线和六线制,5.5KW-15MKW,380V-11千伏我这有现货,纯进口.全球唯一有船船级社认证的软启动(英国劳氏, 法国BV船级社关于船用电气产品的型式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