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开关电源

楼主(2005-12-19):
各位工友:
最近我的开关电源常坏,型号是:T---60B,想修好坏的开关电源,但苦于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如果各位工友有这方面的资料,恳请朋友们多多支援!
邮箱:
JHS3315293@126.COM

网友A:
换个新的!

网友B:
找生产厂家,或更换新产品。

网友C:
开关电源现在便宜才100元左右
不用修了
换个新的

网友C:
修个毛呀

网友D:
自己先拆开看下啊,仔细的观察看有元件烧毁没
再看最常坏的元件

网友E:
什么原因坏的,如果问题小维修、大就换

网友F:
小问题的话修一下了,如果是大问题的话建议买一个新的。

网友G:
开关电源原理都一样的,也就几个东东常坏。
小小测一下就知道哪里坏啦!

网友B:
如果要修拆开做下列检查:
1:检查开关功率管是否损坏?
2:基准电压元件是否损坏?
3:稳压部分是否损坏?
4:交流输入端高压滤波电容是否损坏?
5:整流桥,输入保险是否损坏?
6:大功率电足是否损坏?
一般厂家有开关电源自动检测机,在几秒中内可在电脑中电源故障点,比自己修要快!

网友H:
www.chieful.cn 电流传感器

网友I(2006-09-20):
我建议还是换一个好了!
本公司现在代理德国普世(PULS)开关电源,性能优良!
如您想采购,请与本公司联系!
公司名称:南京新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建国
电话:025-84724661/662-802 手机:13851684157
传真:025-84724663

网友J:
靠,如果自己不懂开关电源,修个毛阿!电源坏了一定请专业人士修理,自己乱来小心安全问题啊。
其实现在开关电源很便宜,换一个好多啦

网友K(2006-11-22):
各位好:西安奥能电气有限公司生产的开关电源,不仅质量好,价格更是实惠,外形又美观.只是产品没有认证.但已广泛应用与铁路(宝鸡通讯段),油田(大庆)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