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Z轴过载

楼主(2005-12-19):
斑竹:
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Z 轴的MOTOR如处于抱死状态,还可以运动吗??

网友A:
请问是什么驱动器

网友B:
看的很气哦!!你说可能吗?一般情况下,只要抱死,都没法动作了!你可能要检查一下你的连轴器有没问题,还有AMP是否有问题!若都没问题,那么你就准备为你的马达准备一副棺材哦~~~

网友C:
你是指电机抱闸没打开吗?如果是抱闸没打开当然就不能动啦

网友D:
查SEVOR ON信号有无;查刹车电源;查通信;

楼主:
如果抱死的RELAY没有安装可以动吗?

网友:
"如果抱死的RELAY没有安装可以动吗?"
那是怎么抱死的?

网友E:
什么马达???

网友F:
to 董
你说的一定是加工中心吧?
抱死的RELAY没有安装不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