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2005-12-19):
小第请教,我自己做了一个控制系统,是关于两台发电机和市电切换供电的。但是我用的交流接触器是施耐德3P的N用公共接线排,现在一个朋友提出安全问题,建议我用4P的,我想知道有没有必要这么做,如果不更换会有什么重大的安全问题吗???

网友A:
分开好,也许平时不出问题,但供电系统故障时也许N带电,会使故障扩大。分开多好啊,互不影响

网友B:
分开是最好的,不过不分开的话,N线一直都是带电的。

楼主:
那如果不分开怎样处理比较合理呢,我把N和地直接连了行吗

网友C:
零线需要分开

网友D:
分开好,有很多让人头痛的故障都是零线问题造成的!同意楼上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