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是流量调节阀的可调范围

楼主(2005-12-19):
我在一种调节阀的产品样本中看到,Kv为0.08,可调范围是30:1,我不知道这个可调范围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这个调节阀的最小流量只能调到最大流量的1/30,而不能关死?但是我现在需要阀门开度逐渐减小,最后能够调节到关死。如果不能够关死,是不是还要加一个电磁阀,当调节阀流量调到最小的同时关闭电磁阀?

网友A:
可调范围反映调节阀可控制的流量范围,用R=Qmax:Qmin之比表示。R越大,调节流量的范围越宽,性能指标就越好.通常阀的R=30,好的阀,如V型球阀、全功能阀,R可达100~200。

网友B(2006-02-14):
同意,这是指可调比,是阀门在可调状态下、最大和最小Cv的比值

网友C:
我公司诚聘:男,自动化专业,从事过中央空调控制系统设计和安装调试,及暖通行业经验2年以上者,年龄不限。电话:0756-2658999-6221
联系人:王先生

网友D(2008-12-08):
请教

       调节阀有单座的和双座的 它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E:
调节阀所能控制的最大流量和最小流量之比称为可调比R.当阀两端压差保持恒定时,最大流量与最小流量之比称为理想可调比。
实际使用中阀两端压差是变化的,这时的可调比称为实际可调比

.理想可调比取决于:阀芯结构
实际可调比取决于:阀芯结构、配管状况
单座阀与双座阀的区别:

单座阀:

1)泄流量小,因只有一个阀芯易保证密封。标准泄流量为0.01%KV,进一步设计可作切断阀。
2)许用压差小,因不平衡力推力大。DN100的阀△P仅为120KPa。
3)流通能力小。DN100的KV仅为120。
应该应用于泄漏量小,压差不大的场合。
双座阀:

1)许用压差大,因可抵消许多不平衡力。DN100的阀△P为280KPa。
2) 流通能力大。DN100的KV为160。
3) 泄漏量大,原因有两个阀芯不能同时密封。标准泄流量为0.1%KV,为单座阀10的倍。
主要应用于高压差,泄漏量要求不严的场合。

网友F:
可调比和泄漏不划=。请认真参阅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