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人机界面FX30DU-E液晶屏出现蓝色横向纹路,如何解决呀!

楼主(2005-12-19):
诸位高手:小弟我们公司使用的三菱人机界面FX30DU-E液晶屏出现蓝色横向纹路,导致参数看不清楚,如何解决呀?是不是液晶屏坏了呀!该怎么办?如要换液晶屏,哪里有卖的或可以代换的呀!多谢!请指教!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网友:
呵呵,LCD上的芯片烧毁了

网友A:
可以用930来替代,或者还是用原来型号.
我们公司有卖.021-52814197
zgycn@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