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教:变送器与传感器有何区别?

楼主(2005-12-19):
(无正文)

网友A:
传感器是指能将其它物理或化学的信号转换成但信号的一种装置。由於这种电信号比较微弱并且不规则,无法和工控系统的其它设备相连。所以在传感器的输出端将这种电信号进行整理,使其线性化。规范化(将其变成4-20MA、0-20MA、0-5V、1-5V等标准信号)这就叫变送器

网友B:
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我一般都用变送器。

网友B:
有一篇同样的贴子,你可以看一下呀。

楼主:
谢谢乐此不疲,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