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400PLC如何判断各个模块是否正常?

楼主(2005-12-20):
对于没有诊断的模块,比如SM321/322……,如何判断这个模块的状态是否正常?现在就是想在画面上做几个指示灯分别指示几个模块的状态(客户说容易检查维护),不知道怎么把这几个位做出来,请高手们赐教?

网友A:
多数模块可以维修,如果含有程序的IC损坏,则有的不可修理。你如果要做几个指示灯分别指示几个模块的状态,这倒没有琢磨过,这问题的难度比维修要大些。我们修理之后可以上电,如果报警灯灭,则多半已修复。还有的模块需要与计算机通信,才知道能否修理或修复。用上述的方法,我们已修复很多模块。

楼主:
我不是问能不能维修,而是想知道是否有故障,

网友B:
有关模块的诊断,有的支持硬件诊断有的则不支持此项功能,如若必须在画面上诊断,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不支持硬件诊断的无法判断传感器故障还是模块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