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ABB求助??/

楼主(2005-12-20):
现有一台ABB40015KW变频器,负载是水泵,用了一年后整流桥和逆变模块烧掉,换了过后输出正常,但是在运行三个钟后报FL1,但是我测输出电流只有18.5A面析显示电流以是18.5A,我拿下来带一只2.2KW的马达,开到50HZ此时面板显示电流为10.5A,但是我用电流表测得实际电流为2.4A,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维修,谢谢,急,

网友A:
这个可能是电流检测的问题即电流传感器,也可能 是运算的问题,可以先换个SNAT4041板,试试。

网友B:
谢谢吴工,
我拿下来带一个15KW的马达空载试机电流是15A,试了好几个钟都没有问题,请问一下是不是那个参数还没有设置好的原因啊,有没有人修过这种故障的变频器,请指点一下小弟好吗?小弟先在这里说声谢谢了,如果这台机我搞不定老板就要叫我打包回家去了,

网友B:
真的就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问题吗?伤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