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S7-200与S7-300之间的MPI通信?

楼主(2005-12-20):
怎么实现S7-200与S7-300之间的MPI通信?

网友A:
需要增加EM277模块

网友B:
错了,那是DP通迅了,MPI只要在300里写读写数据的程序就行了

网友C:
在300端用XGET,XPUT可以访问200

网友D: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E:
在300或者400PLC里边单边编程,SFC68:X_PUT和SFC67:X_GET

网友C:
风中沙兄弟:
    如果没记忆失误的话,好象你去了上海SIEMENS的吧?

楼主:
这真是各好地方啊?
在STEP 7中把S7-200和S7-300组态在一各MPI网络里啊?
设备里好象没有S7-200设备哦!

网友F:
不需要像dp总线一样组态,直接调用系统功能块就可以实现mpi通讯.

楼主:
但是怎么去确认通信各站的地址呢?

网友G(2009-10-23):
200与300用什么方式连接,可以直接用RS485吗?

网友H:
通过MPI实现PLC到PLC之间的通信主要有三种:全局数据包通信方式、无组态连接方式和组态连接方式。s7-200和s7-300之间通信要采用无组态连接中的单边编程通信。采用sfc67和sfc68编程实现。物理连接:将MPI电缆两头接头上的拨码弄到ON位置,中间为OFF。利用这跟电缆将PC、31X和22xcpu建立MPI物理连接。

网友I(2010-03-01):
。物理连接:将MPI电缆两头接头上的拨码弄到ON位置,中间为OFF。利用这跟电缆将PC、31X和22xcpu建立MPI物理连接。

这里说的MPI电缆还有拨码开关吗?我的MPI电缆直通线啊,好像是3-3 8-8?

网友J:
需要组态200,然后进行通讯,当然也要调用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