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与模拟

楼主(2005-12-20):
我以前用Eview的屏,里面有在线模拟和离线模拟,使用起来很是方便,不知道此功能在PRO-FACE的屏里面能否有相联系功能,以便在学习软件使用是不用屏也可以看到实际运得效果。(据我了解,PRO-FACE的里面好像有个模拟功能,但它是用电脑模拟PLC与屏连接起来模拟的)

网友A:
PRO-FACE的模拟功能是指传下程序后利用此功能可模拟GP与PLC通信上的情况

网友B(2010-05-10):
在电脑中的模拟需要使用GP3000系列的编程软件,GP3000系列以前的型号是不支持在电脑中编完程后不连HMI就模拟的!

网友C(2010-11-01):
GP2000也可以模拟,选择模拟功能连接电脑就可以

----------------------------------------------------------------------

海加尔自动化, 承接HMI,PLC工程

维修西门子PLC,PRO-FACE触摸屏,施耐德PLC,触摸屏

QQ:1468806591, 0510-82430502

网友D(2011-03-04):
3000系列的可以直接在电脑上模拟,

软件更直观,更方便学习,功能也更强大。

如有需要技术上咨询的,可以加:

QQ:16736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