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普通的压力变送器可否+R232接口?

楼主(2005-12-20):
有没有人知道普通的压力变送器,输出0-10v或者4-20ma可否接R232接口与电脑相连接。如果是温度变送器呢?

网友A:
0-10v或者4-20ma不能直接与电脑连

网友B:
要转换的

网友C:
我公司有直接输出RS-485的压力变送器,有兴趣跟我公司联系。

800 810 0265

qq426346533@163.com

网友D:
可以通过采集模块转换,看你有多少路需要采集
bjjwhwhy@163.com

楼主:
谁知道有什么简单便宜的方法可以把4-20ma的输出信号转接到RS232接口上

网友B:
用单片机自己做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对 就自己做!

其实现成的东西 已经很便宜 了, 直接就可以输入4-20ma 另外用232和计算机通讯  自己做....不值得

网友F:
需要加信号转换模块来实现。
通常0/4-20mA转成RS485接口,Modbus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