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540-2.2KW变频器没有显示

楼主(2005-12-20):
大家好!我又一台三菱E540-2.2KW 的变频器没有了显示,可以听见变频器 内好像是变压器嘀嗒嘀嗒的响声。是不是内部的IGBT模块坏了。
谁有这个模块,请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我有 sy771977@sohu.com

楼主:
三菱变频器没有显示,大家碰见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B:
电源坏,要换一体化模块,但价格太高,通常报废。

网友C:
换模块太贵,还是报废好了!

网友:
大家好:
我是个新手,请问一下三菱A540上的供电电容上面是什么意思?
电容上的大致情况:nichicon8342 BKO CA1469 H37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D:
你看看 电源板和CPU板的连接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