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入行不久,有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5-12-20):
请问:M20x1.5电缆接口是怎么定义的?其中M、2及1.5分别表示什么?望各位给与指点。谢谢!

网友A:
M是公制螺纹,20是螺纹直径,1.5是螺纹的间距。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

网友B:
27以下的都是x1.5,27以上(包括27)都是x2

网友B:
学过机械你就知道了!27以下都是x1.5,27以上都是x2,1.5和2是螺纹的间距

网友C(2006-01-23):
M20x1.5是细牙螺纹;每一个规格的螺纹都有粗牙和细牙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