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机互联技术

楼主(2005-12-20):
双机互联一般有以下几种方法:

l        通过电缆线,利用串口或者并口实现双机互联。
l        利用两块网卡和双绞线实现双机互联。
l        利用USB口和特殊的USB连接线实现双机互联。
l        利用红外实现双机互联。
l        利用双Modem实现远程双机互联。
l        利用1394线实现双机互联。
l        无线双机互联。
直接电缆连接优缺点:
这种方式最大的优点是简单易行、成本低廉,无需购买新设备,只需花几元钱购买一段电缆就够了,最大限度地节约了投资。但是“直接电缆连接”由于电缆的长度有限,所以双机的距离不能太远,一般只能放置同一房间内;其次,两台计算机互相访问时需要频繁地重新设置主客机,非常麻烦;第三,计算机间的连接速率较慢,只适用于普通的文件传输,或简单的连机游戏。

利用串口(并口)电缆进行双机互联:
首先,准备连接电缆, 需串口线或并口线一根。电缆可以自己制作,其中9针对9针的串口线最简单,只需3根连线,采用2-3、3-2、5-5的方法焊接即可;9针对25针的串口线采用2-3、3-2、5-7的方法焊接;25针对25针的串口线采用2-3、3-2、7-7的方法焊接。并口线则需11根线相连,它在电脑配件市场比较常见,花费不足10元,也可自行制作。按照2-15、3-13、4-12、5-10、6-11、10-5、11-6、12-4、13-3、15-2、25-25的方法焊接即可。做好线后,将两机连接起来,可采取并口对并口,或串口对串口两种方式连接。并口连接速度较快,但两机距离不能超过5米;串口连接速度较慢,但电缆制作简单,两机距离可达10米。考虑到联机速度的需要,机器又处于同一办公室,宜尽量采用并口电缆连接。

现在开始软件的安装和配置。首先,安装直接电缆连接。在两台机器上分别打开“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Windows安装程序”选项,选择“通信”中的“直接电缆连接”项。完成后在“开始”菜单的“附件”中会增加“直接电缆连接”的程序项。

其次进行网络参数设置。两机分别运行“直接电缆连接”程序,将性能更好的一台机器设为主机,选择【侦听】按钮,另一台设为客户机,选择【连接】按钮。此时,两台计算机都应将NetBEUI、IPX/SPX、TCP/IP协议全部安装,此外还需添加“Windows网络客户”和“文件与打印机共享”项。经过验证、登录过程(为简化操作,可不设口令),即可顺利实现双机互联。联机成功以后,可将该程序最小化,使其后台运行。在客户机的“查看主机”操作框里,可看到主机的所有共享资源。还可通过“映射”操作,将主机的共享目录设为本机的目录,这样可在“我的电脑”或“资源管理器”中像访问本机资源一样方便地访问主机。另外在客户机的“网上邻居”里,可看到和访问主机。由于“直接电缆连接”具有“单向性”,所以从主机的“网上邻居”是不能看到客户机的,也不能对客户机进行读写操作。需要时,可交换主机和客户机的设置。

利用网卡加双绞线实现双机互联的特点:
这是目前用得比较多的一种双机互联的方法,这种方法和其他互联方式相比,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首先,可以真正实现双机互联,这种方法实现的互联可以实现局域网能实现的功能,而不仅仅是互相传递文件,在使用上,也和一个局域网的操作一样,可以很快上手,方便了用户;其次,速度比较快,比起使用电缆或者Modem实现的双机互联,这种方式数据传递的速度要快得多;再者,从投资上说,采用这种方式的投资比较大,但是考虑到今后的扩展,这些投资是可以保留的,比如扩大到一个小型局域网的时候,网卡仍然是必要的;从设置上说,这种方式比较麻烦,不如直接电缆连接简单,对于熟悉局域网的用户而言,由于设置和局域网的设置相同,因此也不会有多大的困难
利用网卡加双绞线实现双机互联:
首先将网卡插入计算机中适当的插槽中,并用螺丝将其充分固定,然后将一根双绞线的两个RJ-45头分别插入两个计算机的网卡接口,使两台计算机直接连接起来,中间不使用任何集线设备。此时,所需要的所有配件为:两块网卡、两个RJ45头、一段网线,以100Mbps网卡计算,总投资也不过百元左右,而连接速率最高却可达100Mb/s。有两点需特别注意:其一,用双绞线连接时,两机所配的网卡必须带有RJ-45口;其二,直接电缆双机互联的双绞线制作方法不同于普通接线制作方法,即要进行错线,应该按照一端为白橙1、橙2、白绿3、蓝4、白蓝5、绿6、白棕7、棕8,另一端为白绿3、绿6、白橙1、蓝4、白蓝5、橙2、白棕7、棕8的原则做线。

硬件连接好了,现在开始安装软件。在每台机器上将各自的网卡驱动程序安装好。然后安装通信协议,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一般提供了NetBEUI、TCP/IP、IPX/SPX兼容协议等3种通信协议,这3种通信协议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应用环境。一般情况下,局域网只需安装NetBEUI协议即可,如需要运行联网游戏,则一般要安装IPX/SPX兼容协议;如要实现双机共享Modem上网的功能,需要安装TCP/IP协议。接下来分别输入每台计算机的计算机名和工作组名,注意两台机器的计算机名应该用不同名字来标识,而工作组名必须是相同的。重新启动计算机,设置共享资源,这样就可以实现两机之间的通信和资源共享了。

利用USB实现双机互联的特点:
使用USB线双机互联是最新的双机互联方法,它借助于专用的USB线通过两台计算机的USB口连接后再实现数据交换,不仅传输速率大大超越传统的串口/并口(最高可达6Mb/s,一般情况下也可超过4Mb/s),而且实现真正的即插即用。

它具有以下的特点:

(1)可提供高达6Mbps的传输速率。USB文件传输连接电缆可提供的传输速率比并口快500%,比串口快700%。

(2)能够检测到远程的PC,可以分别在两个窗口方便地剪切、拷贝、粘贴或拖拉文件。也可以把远程的文件在本地电脑的打印机进行打印。

(3)具有热插拔功能和远程唤醒功能,传输的长度为2~4.5米。

(4)系统要求低。Pentium 100MHz或更高,一个USB端口,支持Windows 95、OSR2.1、Windows 98、Windows 2000或Windows XP操作系统。

使用USB线实现双机互联:
只需要购买一根专用的USB联机线即可,由于USB可以热插拔,因此使用非常简单方便。在插上线以后,需要安装相应的应用程序才能实现功能,安装完成以后可以进行共享光驱、打印文件、运行程序等操作,和一般的双机互联不同的是,每一台机器都拥有对另一台机器的完全操作权利,而不管是否设置了共享。

利用红外线实现双机文件传输功能:
用红外线口也可以将两台电脑连接起来。红外线联机其实仍属于电缆连接的范畴,只不过省去了用于直接电缆连接的串行或并行电缆线。一般笔记本电脑都有红外口,台式电脑也可以用于红外线通信,但是需要另配一个红外线适配器。有了红外适配器,台式电脑可拥有与笔记本电脑一样的红外线通信功能。

首先必须正确安装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的红外线驱动程序。在Windows 98系统里红外线设备是即插即用设备,一般在BIOS里开启红外线功能后系统即可自动完成红外线驱动程序和红外线应用程序的安装。如不能自动安装,请查看红外线适配器的使用说明书或Windows 98系统的相关帮助文件。安装完成后,在任务栏用鼠标左键双击“红外线通信”图标打开“红外线监视器”程序,通过更改设置将其激活,使之处于搜索其他红外线设备的状态。

分别打开两台电脑的“红外线监视器”窗口,将台式电脑的红外线适配器对准笔记本电脑的红外线口,两个“红外线监视器”都会很快做出反应,并报告在有效区域内发现了对方,并列出通信对方的名称。这表明连接已经建立,可以进行数据传输了。Windows 98系统自带了一个红外数据传输应用程序,名为“红外线传输”,用户可以通过用鼠标左键双击“我的电脑”中的“红外线接收者”将其打开。利用这个程序可以进行常规的数据传输,单击【发送文件】按钮将文件发送出去,单击【已收到的文件】按钮来查看对方发过来的东西,简单易用,十分方便。上述的方法已经可以满足基本的数据互传需要,但是它只能发送数据或者被动地接收数据,而不能去主动地去寻找并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因此还有一定的局限性。

网友A:
没有没笔记本电脑和西门子PLC通过适配器联接的方法?

网友B:
把网线的顺序做成绿-绿白,黄-黄白,蓝-蓝白,棕-棕白.这样也是可以用,为什么当初要跳线?是为了速率吗?

楼主:
一对一啊!一个发一个接、
要是有路邮器就不用考虑了。
但一对一。
要互相发送的,所以要分线。

网友B:
当初干吗要作成有跳线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