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DLC3000系列的电动浮筒变送器

楼主(2005-12-20):
(无正文)

网友A(2010-11-16):
一、DL3000浮筒的调试
现将DL3000浮筒的调试步骤说明如下:
1. Online先接通HART通讯器。若未带安全栅,不能通讯上,在回路中串入330欧姆电阻再通讯;
2. 进入Bsaic Setup选项,出现调试本浮筒关键的三项(Setup Wizard,Sensor Calibrate,PV Setup);
3. 选择Setup Wizard菜单,向软件写入基本的传感器参数,按照输入顺序应为:
a.浮筒长度单位(Displacer Length Units),选择cm;
b.浮筒重量单位(Displacer Weigth Units),选择kg;" i: o8 ]‘ F7 |# n; U1 ?
c.浮筒体积单位(Displacer Uolume Units),选择mm3,然后出现相应的(浮筒长度、重量、体积)输入项,依次输入即可; ‘ h
dMonment Arm Length指扭力管壁的长度默认值20.3cm,应改为17cm;
e.Instrument Mountint 安装方向有左、右两种,选择Right of Displacer;
f.Turque Tube Material 扭力管材质默认346LL,任选不影响测量;/ J5 m f! p6 F2 y$ I
g.测量方式有液位、界面、粉位(Lever Interface , Density)三种,按实际介质的测量情况选择;9 m‘ P
h.Engineering Unit for PV,单位:选择cm。 ‘ I: H- }
选择介面测量时出现以下菜单:
Specific Gravity of Lower process Fluid,输入底部介质及重介质密度。再按提示输入上部介质即轻介质密度。若液位测量直接输入被测介质密度按OK键一直结束Setup Wizard。将液位降到零点或零点以下,锁紧紧固螺钉。
4. 进入PV Setup下的PV Range 菜单,设置测量量程,LRV下限默认为0,URV量程上限写入并Send到模块。否则输出值与实际不相一致。将Lever Offset 改为0,但调试完后,Lever Offset并不为零,因有一个自动补偿功能,但未调试前补偿须为0;
5. 进入Sensor Calibrate 标定仪表,选进入1.Mark Dry Coupling 进入前液位应在零值处或以下。此时软件会根据初始角度等参数对仪表进行写入参数的确认激活和自动补偿,完成此项后几乎到零值,界面可能偏移0值,正常;
)
6. 标定菜单中,单点标定法:第5.rim PV Zero调零;4.ne Liquid Cal 调量程;两点标定法:2.Two Liquid Lever Call两点标定中,应先进入5条调零,再进入2条第一输入点出现时将液位降至零位,输入0值,按OK确认进入第二个输入点,液位升至量程位置,输入量程值确认即可。
注:
1).以上零位若为挂重法时是浮筒重量与轻介质满量程之浮力差值;
2). Setup Wizard中的相对应的单位,也可以不按默认的选择,但须相互一致;
3).锁紧紧固螺钉,液位应在零位或零位以下;2 I c6 n3 F, n* t
4).进入Mark菜单时,液位应在零位处; ‘ y, j
5).如果是刚装上的DLC3000浮筒请不要调3、4、5;3 f2 l- J r1 i
6).标定时尽量用两点标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