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SANKA自动伺服变压器是怎样变压的

楼主(2005-12-20):
我公司做一套系统,用的松下750W交流伺服,变压器是SANKA自动伺服变压器,只有手掌大。接上输入380V的电压,变压器输出没有220V的电压,接上驱动器后才有220V的电压。请教各位大虾这个变压器是用怎么方式变压的/

网友A:
是不是只有负载时才有输出的?是不是和三极管应用中的集电极输出相似啊。

网友B(2006-10-19):
管它什么方式变得啊!能用就行啊!你还想搞研究啊!